编译出了这个问题是什么原因阿?谢谢!

楼主(2005-03-19):
编译出了这个问题是什么原因阿?谢谢!
IAR MSP430 C Compiler V2.21B-P1/W32 [Kickstart]
Copyright 1996-2003 IAR Systems. All rights reserved.
[Og007]: Assem××er list file generation not allowed in this version of the compiler
我是初学者
写了很简单的一个程序 就出来这个东西 不知道什么原因
请达人指教!
谢谢!!!
原因
东西
generation
Copyright
version

网友A:
我应该怎么办啊

网友B:
你是用的汇编语言?把你的程序贴上来看看。这个错误没见过,帮你测试测试。

网友C:
我用的是c 很简单的两句
#include<msp430x13x.h>
extern unsigned int swap(unsigned int);
unsigned int result;
void main(void)
{
WDTCTL=WDTPW+WDTHOLD;
result=swap(0x1234);
while(1);
}

网友D:
引用:
我用的是c 很简单的两句
#include<msp430x13x.h>
extern unsigned int swap(unsigned int);
unsigned int result;
void main(void)
{
WDTCTL=WDTPW+WDTHOLD;
result=swap(0x1234);
while(1);
}
也说不出什么原因,刚才用iar V3.10试了没出现这个错误.V2.21B没试过.
但可以提供2个建议:
1:重新建工程试试,或许是工程配置的问题.
2:把swap换个名字,IAR里面有同名的函数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