再问个TimerA的小问题

楼主(2005-03-23):
再问个TimerA的小问题
在TimerA的中断服务程序中想清空定时器
于是偶这么写:
TACTL |= TACLR;
但是观察寄存器,发现TAR并未清空
MC0却置位了,咋回事呢?
头文件里TACLR定义没错,0x0004
定时器
问题
寄存器
程序

网友A:
应该可以的

网友B:
引用:
应该可以的
尝试了n遍都不行
而如果暂不考虑对其他位的影响,
直接赋值TACTL = TACLR
就没有问题

网友C:
TIMERA时钟源是什么?MCLK?时钟不同步会引起时间竞争。
你TACTL=TACLR时当然没问题,因为这时候已经是停止模式了。
修改TIMERA时 ,定时器应该停止!

网友D:
引用:
TIMERA时钟源是什么?MCLK?时钟不同步会引起时间竞争。
你TACTL=TACLR时当然没问题,因为这时候已经是停止模式了。
修改TIMERA时 ,定时器应该停止!
果然如此,谢谢指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