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ompile可以,make时提示如下错误,请各位指教.

楼主(2005-03-13):
compile可以,make时提示如下错误,请各位指教.
internal error:in function:unknown
diagnostic:unexpected exception
p0:1 p1:0
我该怎么办?
unexpected
function
error

网友A:
顶上来
请各位多指教了

网友B:
p0:1 p1:0
是什么啊 ?

网友C:
这种错误不容易找到,要看看程序

网友D:
你用的是汇编程序吧,你的设置上有问题,在General Options\target\Assem××er only project打钩就OK了。

网友E:
用的哪个版本的编译器?

网友F:
估计是3系列的吧,是3.10的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