闂備礁鎼ˇ顖炴偋閸℃鑰块弶鍫氭櫆椤洟鏌i悢铏光€�

楼主:
闂備浇宕甸崑鐐电矙閹寸偟闄勯柡鍐ㄥ€荤粻鏃堟煟閺傛寧鍟為柛搴e枛閺岋繝宕橀妸銉㈠亾瑜版帒姹查柨鐕傛嫹
ADI工业技术论坛
ADI工业技术论坛
我的电脑不支持自制的JTAG怎么办?
zhangxian8031
zhangxian8031

网友A(2005-03-23):
我的电脑不支持自制的JTAG怎么办?
自制了一简易JTAG在自己电脑上联不上,在公司电脑却可以用,我在并口的模式下全试过了,还是不行,有什么解决办法??
电脑

网友B:
引用:
自制了一简易JTAG在自己电脑上联不上,在公司电脑却可以用,我在并口的模式下全试过了,还是不行,有什么解决办法??
一般连不上可能是如下两个原因:
1:可能是你的BIOS设置不对,并口应设置为ECP或EPP模式.(很大的可能性是这个原因).
2:可能是主板并口芯片坏了.(可能性很小,但恰好前段时间我的就是).
既然你第一个原因试过,那么不妨考虑第二个原因,可以去找一个另外的并口设备试试,我当时是找的一个并口的时钟加密狗试的.如果确实是的话,可以找一个修主板的公司换块时钟芯片.

网友C:
但是我用S51的下载线可以用的啊,那也就说明主板是好的,只是和430的JTAG不兼容,有没有其它方法?
急死了

网友D:
下载时是用JTAG供电还是外部电源供电?

网友E:
外部供电的

网友F:
各位帮我想想办法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