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求助】MSP430F427的液晶驱动?

楼主:
本人在使用MSP430F427液晶驱动模块时,遇到如下问题,希望各位高手指点:

配置好Basic Timer1作为on the LCD’s frame frequency(BTCTL = 0xb7 ;),这时如果使能LCDON(LCDCTL = 0x35;),将在所有的segment pin测出有驱动信号(接上相应的3-MUX液晶,可发现全部液晶段被点亮,并且不受LCDPx位的控制)。另外在R13, R23两管脚上测量可发现连续不断的、规则的脉冲信号,脉冲信号频率与Basic Timer1 Counter 1的频率相一致。

这两个问题(其实就是一个MSP430F427液晶驱动模块问题),不知哪位高手可以指点迷津?!我在这里先表示感谢!

原先,我也怀疑MCU坏了,但我两块MSP430F427试验板均是此现象。同样的程序在
MSP430F425上跑,没问题。目前使用的开发平台――EW430 3.21A。

看来我的问题真有些奇怪,放了一整天了,居然还是杳无音讯!??

网友:
硬件问题

网友:
已经通过电话和MAIL交流好几次,问题还不能解决!能否将您的硬件寄给我们测试?

网友:
lsdfae04

引用:

硬件问题
不知这位先生是否可指出问题症结所在?因为MSP430F427液晶驱动模块的外围电路再简单不过了...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