困惑!

楼主(2005-04-07):
困惑!
我用的是F449的学习版,我先把直流发生器关了(SCG0=1)这时FLL+停止工作了,也把(XT2OFF=0)关断了,并且MCLK也没有选择LFXT1CLK(即:FLL_CTL1=0x54),为什么程序还能运行呢?请大家指点一下,谢谢!这时MCLK的时钟源来至哪儿。
发生器

网友A:
内部DCO启动被自动选为MCLK的时钟源。

网友B:
DCO时钟源

网友C:
再请教!
可是我已经关了DCO了啊,是不是存在我关了XT2和LFXT1的情况下关不了DCO呢?

网友D:
引用:
可是我已经关了DCO了啊,是不是存在我关了XT2和LFXT1的情况下关不了DCO呢?
你哪里关了DCO?SCG1=0,此时DCO做MCLK,只是直流发生器被禁止了(SCG0=1)。

网友E:
这也算不算是MSP430的一个特点吧?很难死机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