程序执行时,我的串口调试助手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呢,昨天还有乱码出现呢?

楼主:
(无正文)

网友:
while((U0TCTL&0x01)==0);
程序中这个总执行不过去,大虾指点一下好吗?

网友:
现在受到的都是0,
请看程序:
#include <msp430x44x.h>
void Init(void);
char Data[6]={0x01,0x02,0x03,0x04,0x05,0x06};

void main(void)
{
unsigned char i,j;
WDTCTL = WDTPW + WDTHOLD; // Stop WDT
Init();
while(1)
{
TXBUF0=0x01;
while((UTCTL0&0x01) == 0);

for(i=0;i<=6;i++)
{
TXBUF0=Data[i];
while((UTCTL0&0x01) == 0);
}
}

}

void Init(void)
{
ME1 |= 0x20; // Ena××e USART0 TXD/RXD
UCTL0 |= 0x10; // 8-bit character
UTCTL0 |= 0x10; // UCLK = ACLK
UBR00 = 0x03; // 32k/9600 - 3.41
UBR10 = 0x00; //
UMCTL0 = 0x4A; // Modulation
UCTL0 &=~SWRST; // Initialize USART state machine
P2SEL |= 0x30; // P2.4,5 = USART0 TXD/RXD
P2DIR |= 0x10; // P2.4 output direction

}

网友:
for(j=0;i<6;j++) // "i<6"是否应为"j<6"?
执行完第二个“for(i=0;i<=6;i++)”后(i>6),好象程序跑掉了。
在主函数中加入主循环while(1)试试,不知对不对。

网友:
电源VCC是多少?

网友:
430用的是jtag提供的电源,经测量是3.008v;max3223单独供电的,电压为3.2v。

网友:
继续关注此帖!

网友:
P2SEL |= 0x30; // P2.4,5 = USART0 TXD/RXD
P2DIR |= 0x10; // P2.4 output direction

记得没错的话,串口是P3.

网友:
MSP430F44X系列串口有两个,P2和P4

网友:
我用的芯片是msp430f435,经检查确认p2.4,p2.5。呜呜

网友:
还是你的设置问题,给你改了一下,请试试是否你需要的发送数值。
#include <msp430x44x.h>
void Init(void);
char Data[6]={0x01,0x02,0x03,0x04,0x05,0x06};

void main(void)
{
unsigned char i;
WDTCTL = WDTPW + WDTHOLD; // Stop WDT
Init();
while(1)
{
TXBUF0=0x01;
while((UTCTL0&0x01) == 0);
for(i=0;i<=6;i++)
{
TXBUF0=Data[i];
while((UTCTL0&0x01) == 0);
}
}

}

void Init(void)
{
ME1 |= UTXE0+URXE0; // Ena××e USART0 TXD/RXD
UCTL0 = 0x10; // 8-bit character
UTCTL0 |= 0x10; // UCLK = ACLK
UBR00 = 0x03; // 32k/9600 - 3.41
UBR10 = 0x00; //
UMCTL0 = 0x4A; // Modulation
UCTL0 &=~SWRST; // Initialize USART state machine
P2SEL |= 0x30; // P2.4,5 = USART0 TXD/RXD
P2DIR |= 0x10; // P2.4 output direction

}

网友:
引用:

MSP430F44X系列串口有两个,P2和P4
一直用13x、14x,不好意思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