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AR DEBUG怎么软件重启

楼主:
我使用IAR DEBUG下载后,每次都要拔下eZ430,程序才能运行,有什么方法不拔ez430的方法

网友:
答复

兄弟:
        你能这个现象描述详细点吗? 有时候在调试状态下一般要reset一下,程序才能重新运行.
Fred

网友:
我是使用IAR编译环境的DEBUG下载的,如图

然后再

这样程序是下载进去了,但是没有运行,需要重新拔插,是不是IAR里面哪里需要设置下?

网友:
回答

在 keil的编译软件里是有这个设置的,但我用iar一般都是按一下板子上的reset的按键就ok.

keil里的设置如下图: