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求助】如何调用pragma定义的常量

楼主(2005-04-07):
【求助】如何调用pragma定义的常量
定义了一个常数数组
#pragma memory = constseg(DATA)
char num[] = {0x1,0x2,0x3,0x4,0x5,0x6,0x7,0x8,0x9,0x10};
#pragma memory = default
但是在模拟仿真时,使用该数组给其他变量赋值时(如下)却不好用
char aa = num[0];
请版主指教
其他
default
memory
如何

网友A:
各位帮忙看一下

网友B:
怎么不好用? 我用你的程序运行没问题:单步执行“char aa = num[0];”后,aa=0x01。

网友C:
你用的是硬件仿真还是模拟仿真

网友D:
两种都试过,没问题

网友E:
我是单步跟踪观察的

网友F:
我得还是不好用,不知道是不是哪块设置不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