汇编高手乱入 关于十进制指令

楼主(2005-03-24):
汇编高手乱入 关于十进制指令
看指令表有关与十进制指令
DADD.B 将十进制的进位位和源操作数加至目的操作数
语法 DADD.B src, dst
操作 src + dst + C -> dst (十进制)
有点不理解,大侠,斑竹指点
例如:
CLRC ;复位进位位
CLR R5
DADD.B #99, R5
那么存储在R5中的数据是99D,还是99H
斑竹
十进制
和源

网友A:
十进制。 如:src+dst+C----> dst

网友B:
引用:
十进制。 如:src+dst+C----> dst
我做个了试验
感觉不是很对啊
我用了
DADD.B #99,R5
结果R5连的值是12
不知道为什么啊?

网友C:
既不是99D,也不是99H,应该是63H。
十进制加是BCD码:
99D->63h-->(63h+00h)BCD-->63H

网友D:
搞定了,是用99H
THG0: clrc ;
dadd.w #0001h,THAO_DAT //加1
jmp Tout
THG1: cmp.w #0000h,THAO_DAT ; //减1
jz THG10
mov.w #0001h,R5
add.w #6666H,R5
inv R5
setc
dadd.w R5,THAO_DAT
jmp Tout
关键是被加数,加数都用最大9999H形式表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