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sp430通过jtag离线下载

楼主:
利尔达的工程师及各位网友:
你们好!
我是一名大四学生,目前跟老师做一个项目。它要实现430的离线下载,实现便捷的远程软件升级。
老师要求我们做一块升级实验板,用PC并口连上升级实验板中430的JTAG将已写好的简短的升级程序写入FLASH,并生成数据。升级时只需在现场将实验板和待升级的目标产品相连,通过JTAG口把数据下载到目标产品上。
解决方案我初步设想如下:
1.用汇编写一段升级程序,包括FLASH擦写和串口通信。升级程序坐作测试用,很简单。
2.待升级产品主程序检测到JTAG口传来的升级指令后,将升级程序搬移到目标MCU(也是MSP430)的RAM里运行。
3.运行升级程序来擦除FLASH,接收JTAG口传来的数据并写入FLASH。在此过程中关闭所有中断。
4.升级完毕,复位。
想请高手指教它是否可行,有没有更好的方法实现离线升级?
同时祝愿利尔达把这个网站办的越来越好!谢谢!

网友:
首先更正一下您的说法,应该是通过USART来升级程序,而不是通过JTAG来升级程序。
你说的方法可行,但是有一点风险,就是在升级时由于某种原因而导致升级没有成功(例如:在擦除FLASH时断电)后,再次升级时就不能进行了。
比较可靠的方法是:在主MSP430的串口上加一个监控芯片(如:MSP430F1101),主MSP430与计算机的通讯都要经过这个F1101,平常的数据通讯F1101相当于是透明的,但当发送升级命令后,这时F1101起作用,产生BSL条件来控制主MSP430,然后就可以通过BSL来升级了。

网友:
谢谢!

谢谢版主!
本来我觉得我的问题很肤浅,要说啥自己都不大明白,没指望有人答复。想不到版主这么快就给我回复了。
虽然你的回答我还是不大懂,但我会继续研究,去理解。以后还请多多指教呀。

网友:
没看明白

版主:
你好!
看了你对“430通过usart离线下载”的答复后,我没看明白。你说的好像只是用pc对升级实验板编程,没有说明在现场如何脱离pc,使升级实验板的主430模拟pc去控制待升级的从430,从而对其升级。
我和那个问题的发起人是同学,希望你能说的详细点。谢谢!

网友:
菜鸟进来看看的,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eeworld 是利尔达办的??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