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求助】关于MSP430的中断等候问题

楼主:
在我设计的系统中,主要工作是通过中断来处理。请问:在系统进入某一个中断A的处理程序的时候(没有再次_EINT()),此时另外一个中断B满足触发条件。当处理完A的中断处理程序并且退出后,系统能否自动进入B的中断?
我做过几个试验,发现效果不一致,请教大家,谢谢!

网友:
如果系统允许中断请求排队,那么最多可以有多少个中断请求排队?

网友:
可以的,因为MSP430的中断是这样的,当进入中断A时,总中断是关闭的,这时中断B产生是会设置中断标志位,但不执行中断B,当退出中断A时,总中断有自动开启,所以,是可以响应中断B的。

网友:
那就是说可以无限个中断请求排队,只是按优先级响应中断,是这样吗?

网友:
有先后 按时间;
同时请求 按优先级

网友:
是这样啊,它怎么记忆时间先后顺序,中断请求发生,除了中断标志位置位还有什么变化
我是指在处理中断服务程序时发生的,且未开总中断

网友:
引用:

是这样啊,它怎么记忆时间先后顺序,中断请求发生,除了中断标志位置位还有什么变化
我是指在处理中断服务程序时发生的,且未开总中断
我觉得此时,应该是按照中断优先级进行处理的,没有看见有哪个寄存器记录中断的先后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