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求助我用TIMEA来捕获(允许捕获中断,连续记数)外来 ...

楼主(2005-03-31):
【求助我用TIMEA来捕获(允许捕获中断,连续记数)外来脉冲以测量其宽度,430TAR的最大值是2的16次方,记满0FFFFH又重新记数,要是脉冲宽度大于0FF
斑竹好:
我用TIMEA来捕获(允许捕获中断,连续记数)外来脉冲以测量其宽度,430TAR的最大值是2的16次方,记满0FFFFH又重新记数,要是脉冲宽度大于0FFFFH,那不是记数就不准确了吗?有什么办法没有?谢谢!
测量
最大值

网友A:
你可以分频 使时钟减慢 或者在中断中设一标志位 满FFFF增一

网友B:
没有关系的!TIMER_A采用计数模式,当计数溢出时利用溢出中断加1的方法。

网友C:
谢谢你们,我知道了

网友D:
除非溢出两次以上,否则做减法不就行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