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高手帮忙!!脱离不了JTAG

楼主(2005-03-29):
请高手帮忙!!脱离不了JTAG
timer A做的软件串口程序,用485芯片传数,
JTAG调试的时候程序还很正常,但是脱离JTAG直接接电的时候,就收不到数据了
不知道为什么
请高手指教, 谢谢!!!!
软件
数据
程序

网友A:
在硬件保证没有问题的情况下,要检查检查你的程序问题了。

网友B:
我把 485芯片 换成 232的就没有问题了
郁闷死了
高手救命啊!!!

网友C:
是否是电平匹配的问题?换3V的485试试。

网友D:
matter_liu用的是MAX3078,应该可以吧,版主觉得应该用哪个485芯片?

网友E:
我们常用的是TI 的3082 或 SP3485