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烙铁拆卸QFP芯片方法

楼主(2005-03-29):
电烙铁拆卸QFP芯片方法
用电烙铁拆:
步骤1、用直径0.15mm左右的漆包线从第一排引脚下穿过,一头固定,一头拉在手里。
2、用电烙铁从漆包线动端加热,同时用手将漆包线向下拉,注意手和烙铁的配合。
3、然后用上述方法拆其余三排引脚。OK!
对印制板无任何损伤!
漆包线
电烙铁

网友A:
没试过.我试试.

网友B:
成功了告诉我!

网友C:
很好方法

网友D:
如此,如此,值得一试!

网友E:
试试看
不错,试试看。

网友F:
最好的方法还是用热风枪