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:430单片机的速度?

楼主(2005-04-07):
请教:430单片机的速度?
我使用8M晶振,读取串行flash -AT45DB081,但是速度还是达不到我的要求(用c语言写的),想超频,不知道430能超到多少,稳定吗?
各位dx有没有什么解决速度的经验。

网友A:
速度太高430会不稳定的。

网友B:
那看样子非要在程序上下功夫了。
谁知道8M时钟,完成AT45DB081B一个字节的读出,要多长时间?100us能达到吗?

网友C:
你想达到多少的频率,430的超频范围是可以满足的(具体数值抱歉不能告诉),不过其稳定性肯定是有影响的,具体没有做个这方面的测试。

网友D:
引用:
那看样子非要在程序上下功夫了。
谁知道8M时钟,完成AT45DB081B一个字节的读出,要多长时间?100us能达到吗?
应该不到10us。

网友E:
SSEL1和SSEL0是时钟源选择位,通过两者组合成00、01、10、11用来选择UCLK、ACLK、SMCLK、SMCLK。

网友F:
你说的这些,我在书上也看到了,我是想问的是:在我只用32k晶振的情况下,我应该选择哪个时钟?现在我的uart的设置有问题,还找不出来,请大虾们帮忙了

网友G:
同问,准备用427作485通讯

网友H:
选择ACLK为串口发送时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