混合编程通过堆栈传递变量问题

楼主:
混合编程时,如果形参多于两个就是通过堆栈传递,那么在汇编中如何使用这些参数呢?

网友:
引用:

混合编程时,如果形参多于两个就是通过堆栈传递,那么在汇编中如何使用这些参数呢?
我感觉应该在汇编中调用堆栈就可以了吧?

网友:
将其弹出就可以使用

网友:
那变量的名字应该是一样的吧?
回去后尝试一下

网友:
楼上两位,小弟尝试过,这样不行,有没有谁知道究竟应该怎样啊?

网友:
将此贴置顶!
请大家计论一下吧!

网友:
有没有试过该怎么用,是不是只要从堆栈中pop就可以用了

网友:
怎么都没有人来解释一下啊?

网友:
混合编程时的考虑

在调用之前,参数将自动入栈(若多于两个)
根据C语言调用规则,它的参数从右向左传递,故最右边的参数在栈底,第3个参数在栈顶
然后压入PC
被调用例程从2(SP)取第三个参数,依次类推。返回前应将执行
MOV @SP,COUNT(SP)
Add COUNT,SP COUNT为堆栈中参数所占的字节数,
若不执行,则变量将一直存在于堆栈中,多次运行将耗尽RAM