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2c的问题

楼主(2005-03-30):
i2c的问题
我想问各位,再设定好丛机的地址后,430是不是会自动发送呀,以及其读写信号是不是会根据I2CRX的高低自动设定。多谢!
信号

网友:
我怎么看那个实例程序上并没有写这个得指令呀

网友A:
还没听说过会自动写.除非430自带IIC硬件接口.但也要启动后才行.

网友B:
我用的是430F169,它自带I2C接口。我已经启动了。

网友C:
看看I2C协议吧!

网友D:
带i2c的接口,只说明在发送和接受时,你不用管具体的操作。只需要读,写数据就行了。但是,你也要启动,控制传输顺序,停止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