液晶lcd

楼主(2005-03-28):
液晶lcd
做到现在,突然发现一个很严重的问题,就是,液晶模块作的是5v驱动的,430是3.3v的,幸好在做板之前发现了这个重大问题,现在还没想到如何解决呢?我看到了430f336,是可以工作在5v的,可段数又太少了!领导又不想用没有lcd驱动功能的芯片!难道这个方案就这样胎死腹中了吗?呜呜。好擦阿?
lcd
如何

网友A:
我没选用c336的芯片,只是只有它这系列的可以工作在5v状态,现在的情况是:我们的液晶片已经订制好了是 5v的驱动,这下,看来,如果领导同意继续开发430的话,液晶片就要重新再订做3.3v的了,呜呜

网友B:
俺也碰到过,怎么点也不亮,原来屏是5V的.

网友C:
引用:
我没选用c336的芯片,只是只有它这系列的可以工作在5v状态,现在的情况是:我们的液晶片已经订制好了是 5v的驱动,这下,看来,如果领导同意继续开发430的话,液晶片就要重新再订做3.3v的了,呜呜
其实这个问题并不大,你只要要求液晶厂家帮你重新出样,把电压改成3V的就可以啦.
注意:不需要重新开模,原则上价格也不需上调.

网友D:
可以用74hc07做驱动

网友E:
430内部已经有驱动了,再用岂不浪费资源了?现在我们的液晶已经订做成3.3v了,谢谢各位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