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FLASH的存数的问题

楼主(2005-03-22):
关于FLASH的存数的问题
我是想通过Flash的存储区来存储一些常数,由于我要存的常数很多(上千个),所以我希望能在程序下载的时候把数据下进去,以后程序每次运行时只是到指定的flash地址读出数据,而不用每次都要写一遍,以免程序的运行时间过长。不知道该如何实现,在论坛里搜索有人问过类似的问题但是没有人解答,请指教。
存储
数据
FLASH
程序

网友A:
引用:
我是想通过Flash的存储区来存储一些常数,由于我要存的常数很多(上千个),所以我希望能在程序下载的时候把数据下进去,以后程序每次运行时只是到指定的flash地址读出数据,而不用每次都要写一遍,以免程序的运行时间过长。不知道该如何实现,在论坛里搜索有人问过类似的问题但是没有人解答,请指教。
那么多的常数如果你在开头的地方定义的话,要写很长的地方
不如这样啊
你第一次上电时,把数据写入FLASH,进行判断
如果某个存储的位置已经有数值了,说明不是第一次使用了,已经写好了
你可以跳过这个程序,执行别的程序了。
你感觉如何啊!
还有其他的好办法吗

网友B:
用CONST 定义数组比较好些

网友C:
我试过了,方法可行,谢谢了。好多天前就试过行的通了,不过最近液晶显示总是有问题,心烦就没来报告结果,不好意思。

网友D:
不用客气
以后有什么事情可以拿出来讨论的

网友E:
如果只是常数,应该用CONST

网友F:
用C的话的确是这个样子好。
不过汇编的话就没有办法了
还有一个问题
如果从新上电,CONST定义的东西会从新写入吗?

网友G:
其实用汇编和c是一样的,只要定义成const型就可以了,重新上电后const的数据就和程序数据是一样的,不会改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