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求助】请教版主,调试过程中出现不能向CPU写入程序,有 ...

楼主(2005-04-06):
【求助】请教版主,调试过程中出现不能向CPU写入程序,有以下提示,请指教.
在调试程序过程中,以前一直正常,但现在出现了以下提示,程序不能写入到单片机内,是什么原因呢,请指教,谢谢!!
Wed Apr 06 10 Wed Apr 06 10:03:10 2005: Driver does not support code coverage.
support
程序

网友A:
可能是电源电压 Vcc< 2.7V,也可能是FET有问题,先看看Vcc。

网友B:
应该是在release状态下了
换到DEBUG状态试一下

网友C:
引用:
单片机停电后再上电,有时就正常了
这个看起来怎么有点像是复位部分的问题.

网友D:
复位引脚那里是怎么处理的?有否外挂复位芯片。

网友E:
我感觉还是电压问题。测量电压应该在下载程序的瞬间测量,从警告信息提示只是擦除MEM时错误,并没有提示具体的单元地址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