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版主:关于BCD转换的编程

楼主:
我正在作一个串口发送的东西,要求传送的数据格式为“紧缩BCD”码,即高半字节为十进制低位,低半字节为十进制高位(《三表远串标准》中要求的地址码和数据域定点浮点数用此码,真搞不懂,为什么要如此定义,在C中运算特麻烦!除非用汇编),这几天正在犯难如何将变量值和发送字符串进行简洁的相互转换,有什么好办法吗??清指点迷津。谢谢!!

hdm

网友:
这个只有靠你自己了

网友:
那就嵌套汇编啊

网友:
引用:

这个只有靠你自己了
为什么不能给个方法?例程什么的?不就省得我们走弯路了吗?

网友:
世界上没有弯路
也许你自己做了以后 才明白
原来是这个样子的
如果发现别人做的以后
再对比一下,就更发现高手程序的微妙了

网友:
我在做串口通信的时候,用的是MAX232,所以用到5V的电压。
我是用DC POWER SUPPLY提供了3V和5V的电压。
出现的情况是:当我把DC POWER SUPPLY(还没有打开)加到板子上时,下载的时候就出现couldn't obtain device idetification。只有完全把DC POWER SUPPLY撤掉时,才能下载程序。下载结束,再在调试窗口中运行程序后,接通电压,能在串口调试工具上进行通信。但当我杨停止调试时,又出现C-SPY有error:couldn't stop devie,接着就自动退出C-SPY窗口了。

请教

网友:
我的也有这个问题,告诉你我的办法
1。重新插2/3次
2。关软件,重新打开
3。MCU做复位键,多按几次或电源开关几次

网友:
我的法是:先把DC power supply 打开,调整好电压。再下载程序,就没有问题
但是我这样做的问题是:JTAG和DC power supply 都对MSP430进行供电,这样会不会造成电源上的冲突?

网友:
JTAG和DC power supply 电源不能连到一起

网友:
引用:

JTAG和DC power supply 电源不能连到一起
啊!!
我现在如果不把DC power supply 与MSP430接在一起(并且DC power supply 是开着的),那么程序都不能载到MSP430里面了
我以前没做串口的时候,不用DC power supply是能烧录程序的。
现在怎么办啊?

网友:
我的一次也没联上过,也是这么提示的,郁闷,可能和主板有关,我拿到公司电脑就可以了,自己家的就是不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