串口发送字符串的问题

楼主:
请教一下,用C写430程序的时候,输出一个int或者更长的变量到串口怎么做最好? 例程中没有相关代码,谢谢!!

网友:
可以用以下方法:
1、定义一个字符数组(长度为变量最大表示位数+1,有符号数+2,int类型长度为7)
2、调用“n= spritef(字符数组指针,输出控制字符串, 变量);”库函数。执行完成后,字符数组中为变量的ASCII码字符串。注意:该字符串是以变量实际长度+0x00结束。
3、向串口发送该字符串,判断第一次出现0x00时完成发送。
4、接收时用相应C库函数转换回来(若需要)

有没有其它更好的办法,我不知道,那位能介绍一下吗?

网友:
按位取,每位转化成对应的字符,转送,收到后再转化为int型数据,这样做不知道可以不
个人意见~

网友:
对int如何按位取?用指针吗?

网友:
int 型数据  123456   可以转化为 0x01,0x02,0x03,0x04,0x05,0x06把字符发送出去后,接收后再重新组装成int型数据   123456

网友:
int在内存中是2字节的二进制码,最高位是符号位,负数是以补码存储,按这种方法实际是将int转换为BCD码,简单的按位取字节可能达不到“ 0x01,0x02,0x03,0x04,0x05,0x06”的要求,我没有试过。
用sprintf函数转换,只要将字符数组的元素都屏蔽掉高半字节(即减去“0x30”)后,得到的就是BCD码了。不过在发送时,难判断何时结束,因为数字0和字符串结束符一样都是0x00。

我正在作一个发送的东西,要求传送的数据格式为“紧缩BCD”码,即高半字节为十进制低位,低半字节为十进制高位(《三表远串标准》中要求的地址码和数据域定点浮点数用此码,真搞不懂,为什么要如此定义,在C中运算特麻烦!除非用汇编),这几天正在犯难如何进行简洁的相互转换,谁有好办法??清指点迷津。谢谢!!

网友:
这个应该是比较常见的问题啊,但是在faq和精华贴里面都没有找到,烦请版主指点一下吧!

网友:
引用:

int 型数据 123456 可以转化为 0x01,0x02,0x03,0x04,0x05,0x06把字符发送出去后,接收后再重新组装成int型数据 123456
这样太累了.为什么不是0x12,0x34,0x56呢?

网友:
引用:

这样太累了.为什么不是0x12,0x34,0x56呢?
对!这就是所谓“紧缩BCD码”。如何将变量(如int)进行转换?

网友:
引用:

可以用以下方法:
1、定义一个字符数组(长度为变量最大表示位数+1,有符号数+2,int类型长度为7)
2、调用“n= spritef(字符数组指针,输出控制字符串, 变量);”库函数。执行完成后,字符数组中为变量的ASCII码字符串。注意:该字符串是以变量实际长度+0x00结束。
3、向串口发送该字符串,判断第一次出现0x00时完成发送。
4、接收时用相应C库函数转换回来(若需要)

有没有其它更好的办法,我不知道,那位能介绍一下吗?
我觉得你这种方法挺好呀!请教一下,sprintf()可以转化浮点数吗?

网友:
可以,输出控制字符串使用“%f”就行了。

网友:
不过必须在“大模式”下。

网友:
引用:

不过必须在“大模式”下。
什么叫大模式?

网友:
IAR中设置为:
options--->General options--->Library Options--->PRINTF FORMATTER-->large
options--->General options--->Library Options--->scanf formatter-->large