閺冪姷鍤庢潻鐐村复

楼主:
MEMS娴肩姵鍔呴崳锟�
閻㈤潧鐡欓幎鈧張顖欐唉濞达拷
鏉堝湱绱瑼I
ARM閹垛偓閺堬拷
Linux娑撳骸鐣ㄩ崡锟�
閸楁洜澧栭張锟�
閸ユ垝楠嘙CU
51閸楁洜澧栭張锟�
濡剝瀚欓悽闈涚摍
閻㈠灚绨幎鈧張锟�
LED娑撴挸灏�
閺冪姷鍤庢潻鐐村复
TI閺冪姷鍤庢潻鐐村复
娴肩姵鍔呴崳锟�
PCB鐠佹崘顓�
缂佺厧鎮庨幎鈧張顖欐唉濞达拷
濞村鐦�/濞村鍣�
閸掑棛鐝涢崳銊ゆ
鐞涘奔绗熸惔鏃傛暏
濮瑰€熸簠閻㈤潧鐡�
濞戝牐鍨傞悽闈涚摍
閻㈤潧鐡欑粩鐐剁
DIY/瀵偓濠ф劗鈥栨禒鏈电瑩閸栵拷
MAX32630FTHR鐠佹崘顓告径褑绂屾稉鎾冲隘
娴犮儲濯舵导姘几
濞f濞o拷
閼卞﹨浜扮粭鎴犵懅闂傚綊妞�
EEWorld妫颁礁顨涙稉鎾冲隘
娣団剝浼呴崣鎴濈
ADI工业技术论坛
ADI工业技术论坛
用430内部DCO调出来的频率与外接晶振相比有什么优点?
allkity
allkity

网友A(2005-04-15):
用430内部DCO调出来的频率与外接晶振相比有什么优点?
用430内部DCO调出来的频率与外接晶振相比有什么优点?
频率

网友B:
稳定性好,不受外部的干扰影响,能快速启动,小于6us

网友C:
它会受电压和温度的影响吧?
用它调出的频率与外接相同频率的晶体相比系统功耗一样吗?

网友D:
精度如何?

网友E:
引用:
稳定性好,不受外部的干扰影响,能快速启动,小于6us
稳定性好?不是吧,经试验证明稳定性不高呀?特别是在从低功耗模式启动的时候,开始时太不稳定了。不过用内部振荡器功耗低倒是真的。

网友F:
稳定性我是这样理解的,在DCO正常运行时,它的频率不会突然变得很高,也不会突然变得很低,它的每一个时钟周期虽然有的长一点,有的短一点,但在比较长的时间内,它的累积误差是很小的。外部晶振虽然频率准确,但它不会有这个特点,如8M晶振,如果有一个干扰进来,使得频率一下子变成16M或更高,超出单片机极限频率,这样就有可能导致单片机运行不正常。不知我的理解是不是正确?

网友G:
当然不对,DCO的稳定性和精度怎么能和外部晶体相比较咯,DCO的精度和RC震荡类似,受电源电压和温度影响很大,一般用来做普通指令运行的CLK,如精确测量和计时就不能用DCO了.
此外,也没有8M的晶体在干扰下达到16M了啊,呵呵,晶体的震荡波形你可以用个示波器观察下,频率有可能偏移,但是绝对没那么严重,最多是8M频率下正负100KHZ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