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ltium中如何显示PCB中没有连的线?

楼主:
如题,使用的版本为altium winter 09

网友:
我都是自己检查,放大了看看,再缩小了看看!~

网友:
查看-连接-显示所有

网友:
显示所有网路线

网友:
你是指布线布不过去的线吗楼主???

网友:
问题解决了使用DRC可以检查没有布的线,由于是多层而且线非常多,并且使用的手动布线,有时候会忘记布一些线,所以使用DCR检查是否有漏掉的线