UART问题

楼主:
#include <msp430x14x.h>
void Init(void);
unsigned char j,count;
#define Address 0x01 //地址
void main(void)
{
WDTCTL = WDTPW + WDTHOLD;
Init();
_EINT();
while(1);
}

void Init(void)
{
UCTL0&=~SWRST;
UCTL0 = 0x10;//CHAR;
UTCTL0 = 0x10; // UCLK = ACLK
UBR00 = 0x0D; // 32k/2400 - 13.65
UBR10 = 0x00; //
UMCTL0 = 0x6B; // Modulation
ME1 |= UTXE0 + URXE0; // Ena××e USART0 TXD/RXD
IE1 |= URXIE0; // Ena××e USART0 RX interrupt
P3SEL |= 0x30; // P3.4,5 = USART0 TXD/RXD
P3DIR |= 0x5f; // P3.4 output direction
P3OUT &=~BIT6; //P3.6为1487的收发控制线P3.6=0为接收,
//P3.6=1处于发送状态,上一帖此处注释有误
}

#pragma vector=UART0RX_VECTOR
__interrupt void usart0_rx (void)

{
if(RXBUF0==0x01)
P3OUT |=BIT6;
TXBUF0=RXBUF0;
while((UTCTL0&0x01)==0);
P3OUT &=~BIT6;
}
/*为什么进不了中断,不能接收!!!!请教!!!!!

网友:
你可以看看C_SPY中的中断向量项串口0中断地址是否为你设定的中断入口地址。
WDTCTL = WDTPW + WDTHOLD; // Stop WDT
P3SEL |= 0x30; // P3.4,5 = USART0 TXD/RXD
ME1 |= UTXE0 + URXE0; // Ena××e USART0 TXD/RXD
UCTL0 |= CHAR; // 8-bit character
UTCTL0 |= SSEL0; // UCLK = ACLK
UBR00 = 0x0D; // 32k/2400 - 13.65
UBR10 = 0x00; //
UMCTL0 = 0x6B; // Modulation
UCTL0 &= ~SWRST; // Initialize USART state machine
IE1 |= URXIE0; // Ena××e USART0 RX interrupt
给你发个初始化的例程试试。

网友:
谢谢楼上的朋友

网友:
你是硬件仿真还是软件仿真,你这个是接收中断,要通过外部事件才能触发它进入中断啊,单独的运行程序进入中断当然不行了啊

网友:
我是用的硬件仿真,
调试了好久都没有什么头绪
谢谢你热心的朋友

网友:
在仔细调试调试,你现在是接收中断,需要有接收过来来触发进入中断的,期待你的好消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