模拟与混合信号

楼主:
微控制器MCU
DSP与ARM处理器
ST MEMES传感器创意设计大赛
意法半导体-低功耗射频
MEMS传感器
ADI工业技术
ARM技术
Linux与安卓
实时操作系统RTOS
编程基础
国产MCU
瑞萨电子MCU
51单片机
电机驱动控制(Motor Control)
TI 模拟与混合信号
开关电源学习小组
LED专区
TI 模拟与混合信号
TI无线连接
测试/测量
电路观察室
maychang趣味电子技术课堂
ADI工业技术
东芝光电继电器TLP3547评测专区
MAX32630FTHR设计大赛专区
MicroPython开源版块
创新实验室
以拆会友
ON和Avnet物联网创新设计大赛
聊聊笑笑闹闹
求职招聘
为我们提建议&公告
ADI工业技术论坛
ADI工业技术论坛
求助JTAG烧程序的问题
xhs162861
xhs162861

网友A(2005-04-16):
求助JTAG烧程序的问题
刚刚做了一块版,但是程序烧不进去。电路应该没什么问题,因为有一次偶然的
程序烧进去了,但是以后就不好用了。请教高手可能是哪方面的原因哪?
急啊!谢谢
原因
程序

网友B:
还有,我用稳压电源3.24v给单片机供电,也是不能下载的

网友C:
JTAG与430如何连接的??要看连接是否正确才能检查其它问题

网友D:
连接应该是没有问题的,因为曾经有一次烧录进去了

网友E:
下载时是用外部电源供电,还是由JTAG供电,供电方式不同,连接方式也有所不同
测量一下JTAG第2、9脚间的电压是多少?

网友F:
不用外部供电时2,9脚电压2.84v