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求助】TIMER的问题

楼主:
我想问一下,在我进入TIMER的中断的时候,如果我采用UPMODE模式,那么在中断进行的时候TIMER是不是依旧在记时

网友:
还有个问题,如果我用8通道做多通道采样,如果有一个通道和其他几个通道的采样频率不一样怎么办。。。用的是149

网友:
在中断的时候timer应该是一直计数的

网友:
引用:

在中断的时候timer应该是一直计数的
应该中断的时候不计数的吧
等作完中断动作后,再开始计数。

网友:
中断的时候timer是一直计数,只要timer的时钟没有停,计数就不会停的

网友:
引用:

中断的时候timer是一直计数,只要timer的时钟没有停,计数就不会停的
请教斑主:
如果采用CCTL0=outmod_4+CCIE,计数到CCR0后进入中断程序,在中断中我有一个比CCR0产生的计数时间长的延迟。那么如何解释呢?
我的理解是当我完成中断后,再回到主程序中,当计数到CCR0后再进入中断。

网友:
应该把计数关断去处理中断吧

网友:
引用:

如果采用CCTL0=outmod_4+CCIE,计数到CCR0后进入中断程序,在中断中我有一个比CCR0产生的计数时间长的延迟。那么如何解释呢?
我的理解是当我完成中断后,再回到主程序中,当计数到CCR0后再进入中断。
这样做程序结构安排不合理

网友:
【讨论】我做了实验确实TIMER是在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