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求助】关于MSP430的BSL下载问题。

楼主:
产品已设计完成,现在想改为BSL下载,但遇到如下问题:

CPU用是149,BSL接口是自己制作的,按网上流行推荐电路,P1.1 接PC的RXD;P2.2接PC的TXD,RST,和TCK都相应连接,采用串口取电的方式,正负电压分别大约是10V和-8V,并将CPU板的3.3V引入接口板,作为接收的电平转换用,

现在用PC机的上位机软件进行调试,只能进行复位操作。

当PC发送指令的时候,用示波器可以在P2.2观察到脉冲,但430却没有发出ACK信号。
用示波器观察TCK信号,在连接前是高电平,连接过程中有几个脉冲,连接失败后呈低电平。
用示波器观察RST信号,连接前是高,连接过程中有几个复位脉冲,连接失败后呈低电平,430死锁。

请各位大写指点迷津一下,谢谢。

网友:
应该是上电是时序不对,单片机没有进入BSL模式,我有一次用手动调试的,先将RST接低电平,是TCK有几个脉冲,再将RST接高电平,此时进入BSL状态,就可以发送指令了。

网友:
上位机的软件是我在网上找的,不是自己编写了,楼上的大虾能不能给我提供一个上位机的调试软件啊??谢谢拉

我测了一下脉冲时序,是TCK,和RST的。。。

首先是RST拉低,然后TCK由高变低,再由低变高,再由高变低,这时RST开始变高,然后是TCK变高,这时序跟关于S××资料提供的时序完全一直啊。

网友:
我还是认为你没有进入BSL状态,当进入此状态,你用串口调试助手随便发送两个字节的数,看是否接收A0,如果收到,则进入BSL,如果没有,那你就要查一下BSL接口做得是否有问题。你电平转换用得是RS232吗?

网友:
你说的那样是表示已经进入了BSL模式?

没有用RS232,接受电平用非门缓冲,发送电平用运方转换。

网友:
我再次确认了时序是对的,昨天的时候P1.1角有脉冲发出来,当时是电平转换出了问题,可今天等我调整了电平转换电路,P1.1居然观测不到脉冲了,郁闷啊郁闷!!

网友:
求助

打扰一下,各位,我最近用bsl下载器给msp430f2132单片机下载程序,但是总是提示Verification error,有哪位知道原因吗?请赐教,谢谢!

网友:
楼主   麻烦问一下,我现在也在用BSL给MSP430F2132下载程序,但是看到有资料说,下载之前必须在软件里面设置正确的密码,否则整个FLASH会被擦除,请问是这样的吗,如果是这样,这个密码又该如何获得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