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把熔丝烧断,(用什么工具),如何获得密码?

楼主(2005-04-20):
如何把熔丝烧断,(用什么工具),如何获得密码?
我用jtga 已经写好程序想把熔丝烧断,用JTGA工具不可以了。只能用BSL工具么?BSL工具是不是和串口线连起来就可以了?
如何把熔丝烧断,(用什么工具),如何获得密码?
谢谢!
工具
如何
程序

网友A:
要用编程序器,仿真器烧不断熔丝的,烧断熔丝后就只能用BSL了,密码是32个字节的中断向量段,可以看一下。TXT文件最后就明白了

网友B:
怎么通过BSL烧?软件还是IAR?

网友C:
不是,有上位机软件

网友D:
我好像听你们技术不得一个人说过用BSL工具也可把熔丝烧断, 是么?

网友:
我可以一开始就用BSL和JTGA写程序么(因为有时JTGA写不上程序)?这样不会烧断熔丝么?

网友E:
BSL不能加密的,因为根据430内部的模块你可以看到,熔丝是在TDI口线相连的,所以试问又怎么可能通过BSL口烧断熔丝呢,你也可以自己看看资料。

网友F:
那你说我从哪个工具中去在线烧断熔丝呢?

网友G:
是用编程器,通过JTAG口(和仿真器同一个口)来实现加密

网友H(2015-06-29):
烧断后 还有机会破解下载吗 需要这方面的技术 花钱能买到吗 15910111210

网友I:
软件的话 用FET可以烧断 工具可以在淘宝买 我买过 不贵 接线看他的详情页
烧断熔丝位以后没法破解了 除非直接对芯片开盖