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求助】这个问题怎么解决???

楼主(2005-04-19):
【求助】这个问题怎么解决???
仿真运行时,若暂停,发现全局变量无故改变?怎么回事?

网友A:
软仿硬仿?

网友B:
引用:
仿真运行时,若暂停,发现全局变量无故改变?怎么回事?
可能是堆栈溢出了

网友C:
有可能,或者是野指针的问题

网友D:
呵呵有可能是软件仿真,或是程序没有修改。得看是表示什么的变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