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求助】我的编程为什么通不过?

楼主:
我使用的是ew的1.26版本,为什么他老说“,”没定义。是不是3.04的不可以用在1.26上呀。

网友:
【求助】那位大侠能帮我看一下我的程序吗?

#include "msp430x41x.h"
ORG 0F000h
RESET mov.w #300h,SP
StopWDT mov.w #WDTPW+WDTHOLD,&WDTCTL
SetupP1 bis.b #001h,&P1DIR
Mainloop xor.b #001h,&P1OUT
Wait mov.w #050000,R15
L1 dec.wR15
jnz L1
jmp Mainloop
ORG 0FFFEh
DW RESET
END
错误信息在下:
Compiling file Untitled1.c...
Untitled1.c
c:\documents and settings\maoxuefei\my documents\untitled1.c (2) : Warning[14]: Type specifier missing; assumed "int"
c:\documents and settings\maoxuefei\my documents\untitled1.c (2) : Error[32]: Invalid declaration syntax
c:\documents and settings\maoxuefei\my documents\untitled1.c (4) : Error[32]: Invalid declaration syntax, unexpected identifier
c:\documents and settings\maoxuefei\my documents\untitled1.c (4) : Error[16]: Identifier expected
c:\documents and settings\maoxuefei\my documents\untitled1.c (5) : Warning[14]: Type specifier missing; assumed "int"
c:\documents and settings\maoxuefei\my documents\untitled1.c (5) : Error[112]: ',' unexpected
c:\documents and settings\maoxuefei\my documents\untitled1.c (13) : Error[4]: Unexpected end of file encountered

Total number of errors: 5
Total number of warnings: 2
谢谢.

网友:
你的工程配置选择可能有问题,你写的汇编程序,而报错是C的定义

网友:
另外你看看你的头文件,看看是否有这个头文件,可那是这里出问题的

网友:
看了你的程序,你的操作有错误,请看以下我的建议:
首先可以确定你在建立好源代码程序的文件的后缀名应该为.s43,而你定义的是.c。所以出现了以上的4个错误和2个警告,而这条语句有明显的弊病:L1 dec.wR15。请重新修改再来,完全可以通过的。期待你的消息。

网友:
谢谢大侠的帮忙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