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大家推荐一款并口flash?

楼主(2005-04-16):
请大家推荐一款并口flash?
我找到一款512k字节的并口flash----W29C040,可惜是5V的,大家能不能推荐一款3.3V的。AT45DB041是串口的。晕了。
FLASH

网友A:
我是作为存储数据用的。

网友B:
有没有和W29C040相对应的3.3V的flash?

网友C:
找到一个AT29LV040,是3V的,是不是可以和W29C040性能差不多呀,读出的速度应该很快吧

网友D:
读写指令好像是不同的。读出速度是挺快得。不过我更喜欢SRAM+法拉+电池。这样写的速度也很快。锂电池的寿命也可以达到5年的样子了。

网友E:
28VF040是3V的512K FLASH