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求助】为什么我的单片机下载不了程序

楼主:
  昨天晚上还好好的,今天早上就下不了程序了,连线都是正确的,也换了新的单片机,大家碰到过这样的情况么?

网友:
他有什么提示

网友:
地毯式搜索,

网友:
CANNOT FIND THE TARGET吧!就是这个意思,我还换了新的单片机!

楼上的地毯式搜索怎么个搜索法

网友:
下载之前把单片机复位一下,应该是了

网友:
试过了,没用,我上电下电了M次了!真是命苦啊.

网友:
引用:

昨天晚上还好好的,今天早上就下不了程序了,连线都是正确的,也换了新的单片机,大家碰到过这样的情况么?
你测一下与JTAG连接在一起时,芯片的电源端有电压吗。

网友:
一个一个查一个一个排除阿,重启电脑也是一招阿,检查串口连接也是阿,要细心,从头再检查一遍

网友:
【讨论】……!!!

本人愚见:按我的逻辑"CANNOT FIND THE TARGET"出现在没供电,没供电当然无法建立通讯了。因而可按以前的硬件连接,且电源供给正常,这时检查MCU与JTAG连接的数据线,其实也就是确保下载程序的通讯线路正常、畅通......(可换个接口试试等)

网友:
查目标板电压.

网友:
谢谢大家了,解决了,补焊了下430,就可以下了!不过还是会没有规律的出现不能下载的情况,

网友:
引用:

谢谢大家了,解决了,补焊了下430,就可以下了!不过还是会没有规律的出现不能下载的情况,
那你就再补一下IAR 430,正儿八经的哦……^_^