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求助】430芯片焊接有什么技巧呀,那位大哥教教

楼主(2005-04-21):
【求助】430芯片焊接有什么技巧呀,那位大哥教教
大哥
焊接
技巧

网友A:
简单的,试着焊一个就知道了。我的方法是:将片子对准了,焊住一个管脚,然后再用焊锡包住四周,再用铜线刮去,这样我觉得很好,两三分钟一个就好了。当然,还有其他方法了,你自己找找吧

网友B:
用酒精融解一些松香充当助焊剂,然后涂在汉盘上,然后焊接,这样不容易焊短路,有短的用吸锡器吸一下

网友C:
其实试验一下就好
方法很多的
我们也是焊,100PIN,慢慢来就好了

网友D:
最好是找个会焊接的人员焊接,我每次焊就要焊坏一个430

网友E:
我用助焊剂,也就是松香和酒精的混合物,有卖的,关键是胆大心细,多多实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