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便携式仪器的电源问题。

楼主(2005-04-25):
关于便携式仪器的电源问题。
关于便携式仪器的电源问题:有时候会要求软件开关机,单片机和外围电路各用一个稳压模块。但是在仪器关机后在外围电路的电源上还存在残留电压。影响低功耗的设计。
这个问题主要是单片机的端口没有处理好,端口的高电平向外反灌电势,然后通过外围电路的vcc反馈到各个外围电路上。这个问题用软件即可解决。
高电平
影响

网友A:
深有体会!由VCC倒灌入××CC。

网友B:
还真有难兄难弟!!!呵呵!
这个问题我还是花了一个上午才解决的。不过倒是给我带来了不少麻烦。

网友C:
请教:
那请问是将相应引脚转为输入模式还是仍工作在输出模式,但设置为低电平呢?

网友D:
应将相应引脚转为输入模式

网友E:
我的改为输出,低电平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