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低功耗的实验!!!!请大侠指点!!!!

楼主(2004-12-11):
关于低功耗的实验!!!!请大侠指点!!!!
我的项目是手持产品,目前已经进入尾声,但是在关机之后还会有约5个毫安的电流。请问如何解决?一般情况下,关机之后都进行那些处理才能达到TI宣称的功耗值。???????!!!!!!
产品
手持
如何

网友A:
的确很大啊,程序是不是确定进入低功耗模式了啊?
430的外设模块都用到了哪些啊?状态怎么处理的?
还是硬件电路本身的问题啊?

网友B:
引用:
我的项目是手持产品,目前已经进入尾声,但是在关机之后还会有约5个毫安的电流。请问如何解决?一般情况下,关机之后都进行那些处理才能达到TI宣称的功耗值。???????!!!!!!
如果用的是带使能的LDO,关机后MCU应该彻底断电了,此时只有LDO的输入脚及使能脚有微弱的反向漏电流,总共只有约0.2微安左右。

网友C:
我量了我的外围电路,两路外围电源的电压都为0,第三路是单片机的电源,是不能断的,单片机的低功耗是模式3,我用到了ad,p1.0的中断,ta中断,将来还可能用到串口的资源。请问在关机时怎么做。能够降低功耗。!!!!!!!!???????

网友D(2005-05-04):
关A/D, 关内部参考电压,关ADC 内核, 可以减少 >2mA

网友E:
所有不用的I/O口都应设为输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