感觉msp430的RAM根本不够用

楼主:
不到2K的ram,如果数据多一点(由于要求快速,不能放Flash中),除去子程序调用的局部变量,还不知可使用有多少。外扩RAM又没有地址数据选通线,串行速度又慢,哎。

网友:
那你不应该使用这个型号,换更大信号吧,430的特点就是这个了.

网友:
引用:

不到2K的ram,如果数据多一点(由于要求快速,不能放Flash中),除去子程序调用的局部变量,还不知可使用有多少。外扩RAM又没有地址数据选通线,串行速度又慢,哎。
如果2K RAM不够用,使用F1611吧,它有10K RAM,可以满足你的要求吗?

网友:
程序多做优化吧。

网友:
有32位的430就好了

网友:
这位牛,竟然要求32位的430!?其实430完全可以将RAM加至20K啊,成本别太高。

网友:
楼上怎么加?

网友:
外扩到20K?
那肯定增加成本 。。。。

还不如用F1611