急,430F449的P1中断服务程序不能运行(附程序),请多指教

楼主:
//下面是我的一段P1键盘中断测试程序,可是我好象进不了P1中断服务程序,请各位大侠多多指教
#include <msp430x44x.h>

void inter (void);

int num=0;
void main(void)
{
WDTCTL=WDTPW+WDTHOLD;
P1DIR&=~0X07;
P1IES|=0X07;
P1IFG=0;
P5DIR|=0x02;
P5OUT|=0X02;
_EINT();

for(;;)
{
_NOP();
}
}

void inter (void)
{
if (P1IFG&BIT1)
{
P5OUT=0Xff;
P1IFG=0X00;
num++;
}
if (P1IFG&BIT2)
{
P5OUT=0X00;
P1IFG=0X00;
num--;
}
}

interrupt[PORT1_VECTOR] void key_p1(void)
{
inter ();
}

网友:
这里定义可能有点问题

if (P1IFG&BIT1)
应该是if((P1IFG&BIT1)==0)

网友:
P1IE没有设置。

网友:
对,中断允许没有设置!

网友:
是的,问题已解决,多谢各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