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[中断向量链接错误]

楼主:
Error[e16]: Segment INTVEC (size: 0x10000 align: 0x1) is too long for segment definition. At least 0xffe0 more bytes needed. The pro××em occurred while processing the segment placement command "-Z(CODE)INTVEC=FFE0-FFFF", where at the moment of placement the ××aila××e memory ranges were "ffe0-ffff"

编译成功,连接时出现上述错误,可以肯定是中断向量表的问题,我是参照ti的例子写的,附上程序,麻烦高人帮忙解决

ORG 0FFFEh
DW RESET
ORG PORT2_VECTOR
DW P2ISR

网友:
程序修改为:
ORG RESET_VECTOR
DW RESET
ORG PORT2_VECTOR
DW P2ISR

错误变为

Error[e46]: Undefined external "main" referred in CSTARTUP ( C:\Program Files\IAR Systems\ew23\430\LIB\cl430ks.r43 )
Warning[w52]: More than one definition for the byte at address 0xfffe in common segment INTVEC. It is defined in module "CSTARTUP" as well as in module "vcm642_code_asm"

看不明白,我没有定义什么CSTARTUP

网友:
问题已经解决

MCU 的设置出错,重新修改设置如下,问题解决

* PROJECT>OPTION>XLINK>INCLUDE>XCL FILE AME>ICC430>MSP430F413A.XCL(汇编语言)或MSP430F413C.XCL(C语言)

* PROJECT>OPTION>C-SPY>SETUP>CHIPDESCRIPTION>CW430> MSP430F413.DDF