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求助】中断中开中断到底是用_EINT():还是EINT();,期望中

楼主:
(无正文)

网友:
都不行

应该是 _BISR (GIE)

网友:
引用:
作者
都不行

应该是 _BISR (GIE)
我以前都用_EINT();的,我查了一下,EINT就是使GIE位置1.._BISR (GIE)的功能也应该是使GIE位置1吧,能讲一下为什么EINT不行吗

网友:
EINT是汇编写法吧

网友:
我用C ,    _EINT();应该可以吧!!!

EINT是汇编写法吧

网友:
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

网友:
当然可以了!
我试过的 在C中,_EINT()可以,EINT()不行

网友:
引用:

当然可以了!
我试过的 在C中,_EINT()可以,EINT()不行
我也是这样用的,应该没有问题。

网友:
C里边就是用_EINT()和_DINT();