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转帖】变量定义的技巧?

楼主:
unsigned char:范围是0~256
unsigned int:范围是0~65536

定义成全局变量时,占用的RAM是unsigned char多。

现在我的一些计数值(达不到256)用的是unsigned char,改成unsigned int会省些RAM,这样做好么?

网友:
unsigned char:1 字节
unsigned int: 2 字节
unsigned char,改成unsigned int会多占用的RAM

网友:
是了码,怎么会int会比char还要少,

网友:
引用:

是了码,怎么会int会比char还要少,
char要少
unsigned char:1 字节
unsigned int: 2 字节

网友:
试过了。小于256时反而unsigned int占RAM少,为什么?

网友:
你是怎么试的啊
INT型在分配地址的时候
会分配两个字节的
CHAR只分配一个
INT比CHAR还小,能小到什么程度啊?
你有没有高错啊,兄弟,占用了半个字节

网友:
2个都定义的全局变量,改成都是unsigned int的话,IAR调试结果省了1字节RAM。

网友:
引用:

unsigned char:范围是0~256
unsigned int:范围是0~65536

定义成全局变量时,占用的RAM是unsigned char多。

现在我的一些计数值(达不到256)用的是unsigned char,改成unsigned int会省些RAM,这样做好么?
应该是:
unsigned char:范围是0~255 (0-FFH)
unsigned int:范围是0~65535(0-FFFFH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