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求助】问个关于看门狗的问题!

楼主:
关闭看门狗是用 MOV #WDTPW+WDTHOLD,&WDTCTL
这句话的意思是将 HOLD置位吧?
那我用 bis #080H, &WDTCTL,这样可不可以呢?

还有,WDTPW究竟是个什么咚咚?

网友:
不可以的,WDTPW是看门狗写口令

网友:
那一楼问的这个问题到底是什么意思呢,能否仔细的解释一下啊

网友:
写看门狗的时候控制寄存器的高字节是一个固定的值WDTPW,把这个加进去才允许写,否则不能!!

网友:
那这个固定值可不可以用一个固定的值来代替呢?
还有 MOV .W #WDTPW+WDTHOLD,&WDTCTL
WDTHOLD这个代表的是“0”还是“1”呢?

网友:
哦,刚才查了pdf,发现WDTPW就是WDTCTL的8-15位,即是口令,读是69H,写的话必须是5AH,否则就会置位!
那我直接用MOV #5A01H,&WDTCTL 这样写也可以关闭看门狗吧!

网友:
MOV #5A01H,&WDTCTL

这样写是不是可以呢,有没有亲手做过啊,楼上的??

网友:
是不是在头文件里面已经定义了
WDTPW=0x5A00H
WDTHOLD=0x01H
编程的时候直接拿来用即可,跟TI系列的DSP编程思想差不多,不知道这样理解对不对?

网友:
我没有实际操作过,现在只是看了些书,但是我感觉这样写应该是可以的,51不就是这样直接操作的么,希望高手能够给个权威的说法!

网友:
下载个iar,自己看.h文件就明白了!!!!!

网友:
引用:

是不是在头文件里面已经定义了
WDTPW=0x5A00H
WDTHOLD=0x01H
编程的时候直接拿来用即可,跟TI系列的DSP编程思想差不多,不知道这样理解对不对?
没错!是头文件里定义好的。直接那来用就可以了,当然自己定义也是可以的。

网友:
mov.w #WDTPW+WDTHOLD,&WDTCTL等于
mov.w #05a80h,&00120h