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求助】问个选择时钟的问题

楼主(2005-05-08):
【求助】问个选择时钟的问题
mov.w #TASSEL1+TACLR,&TACTL;使用SMCLK时钟,清除TAR 值。
这句话到底执行了几个动作。是怎么由来的呢?
时钟

网友A:
个人觉得可以参照书147页的
MOV #WDTPW+WDTCNTCL+WDTIS0,&WDTCTL
应该是改变输入分频器的时钟源,同时伴有清0的动作吧,两者应该同时进行,否则的话,应该如书上所说,发生不可预料的系统立即复位或中断吧
btw:本人很菜,只是觉得看门狗和 timer_a有很多相似之处,可以结合起来看!

网友B:
引用:
mov.w #TASSEL1+TACLR,&TACTL;使用SMCLK时钟,清除TAR 值。
这句话到底执行了几个动作。是怎么由来的呢?
就该语句只执行TA的时钟源选择和计数器内容清零动作。具体可以查阅TACTL控制寄存器的设置。

网友C:
明白了,找到了#TASSEL1+TACLR,具体的值就知道是怎么回事啦,谢了

网友D:
mov.w #TASSEL1+TACLR,&TACTL
这个是一个句子
实际上是吧一个二进制数字放到了TACTL这个地址里面了
就执行一次