问:仿真器有电源,我的板子也有电源,不是冲突了吗?仿真器可以直接插吗?

楼主:
(无正文)

网友:
插一个也可以,没有什么影响都连在一根线上
用仿真时候不接电源就ok

网友:
可是仿真时,我的板要接电源呀!

网友:
我也碰到过,我先把板的电源开启,再仿真也可以

网友:
必要时可以弄个跳线。

网友:
只要JTAG上的四根JTAG线和GND,以及GND旁的脚接到单片机的复位电路上就可,一共六根线,JTAG下载器上的电源不需要和板子的电源连在一起。应该是这样吧

网友:
JTAG的电源与板子的电源不能接在一起。

网友:
版主指的是板子上的电源不能和仿真器的2脚相连吧

网友:
2脚断开的时候,目标板的电源可以和4脚相连吧

网友:
JTAG的第四脚连与不连都没有关系!为了考虑稳定其他元件不被损坏,最好是采用FET或用户电源唯一供电。

网友:
是不是只要目标板有电源就行了。

网友:
选择一种供电方式,不要内外都供,那样弄不好会折兵赔夫人的

网友:
我只用JATG供电只有2.68V的电压,会不会低了.

网友:
引用:

我只用JATG供电只有2.68V的电压,会不会低了.
建议你最好使用2.7V以上的电压,因为430的擦除和编程电压有个范围值,建议在2.7V以上,否则可能会出现未知的错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