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一些FPGA的问题

楼主:
请教一些FPGA的问题:

1.大家在写程序的时候,信号的赋值延时一般设多少,例如 S_1<=S_2 afer 2 ns

2.看了网上的一个代码,在定义输出时用到:

   port(

......

out_1:out buffer std_logic

......

这个buffer在这里是什么用途?

网友:
信号延时语句,用于仿真. 对于综合器是不识别的.buffer 表示该输出变量可以用于做内部寄存器使用!

网友:
恩,我的疑问是问设置多少延迟时间,才是比较贴近实际的。

网友:
buffer我试过了,就是可以在entity内部可以回读的out

entity test_buffer is
    Port ( clk : in  STD_LOGIC;
           in1 : in  STD_LOGIC;
           out1 :  buffer STD_LOGIC);
end test_buffer;

architecture Behavioral of test_buffer is

begin
p_reg1: process (clk)
begin
 if rising_edge (clk) then
  out1<= not out1;
 else
  null;
 end if;

end process p_reg1;

end Behavioral;

和下面的代码生成的硬件是一样的

entity test_buffer is
    Port ( clk : in  STD_LOGIC;
           in1 : in  STD_LOGIC;
           out1 :  out STD_LOGIC);
end test_buffer;

architecture Behavioral of test_buffer is

begin

signal S_out1: std_logic:='0';
p_reg1: process (clk)
begin
 if rising_edge (clk) then
  S_out1<= not S_out1;
 else
  null;
 end if;
end process p_reg1;

out1<=S_out1;

end Behavioral;

网友:
VHDL我只是懂理论,实际延时多少我没有经验1~

网友:
呵呵,看来还是verilog的高手多啊。

我也想改,但是目前的项目已经写了5000多行的vhdl了,思维也是在VHDL上,只好先将就了,以后有机会再说吧。

延时那个问题和语言无关吧?在verilog中为了仿真也是要加延时的,请问一般加多少可以让仿真更接近实际?抑或是先看一下后仿真再确定?

请指教!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verilog里边一个机器时钟就可以了吧。。。

网友:
信号DELAY, 靠时钟周期的记数, 而不是靠语句的!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呵呵,我是为了行为仿真更接近真实情况。
例如:
if rising_edge (clk) then
S_1<= not S_1;
end if;
在前仿真的时候,S_1是和clk上升沿一起变化的,这显然在硬件上是不可能的,为了让前仿真更贴近真实情况,有人会这样写:S_1<= not S_1 after 2 ns;
我想问的是:
1.这种方法常用么?
2.如果常用,信号的赋值延迟多长时间好呢?

网友:
我的想法是无论你怎么设置都会与实际的贴近程度一样,这个和布局布线的位置有关。一般只是通过添加赋值延迟来模拟寄存器输出延迟,这个延迟有利于我们分析信号传递层次,特别是控制信号。(我的理解可能是错误的)

网友:
综合器是不识别的.buffer 表示该输出变量

网友:
基本上要理解这句话!

  FPGA/CPLD 程序是设计出来的,而不是仿出来的!

网友:
http://shop57496282.taobao.com/
欢迎光临网上店铺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