信息FLASH和主FLASH在作用上有什么不同?

楼主:
信息FLASH和主FLASH在作用上有什么不同?

网友:
查资料在f1101中只有128byte的的信息FLASH,一般的都有128×2byte的信息FLASH分为A,B,那么在1101中的信息FLASH是A还是B,地址呢?

还望高人多多指教!
谢谢了

网友:
一般情况下,IN FLASH存放数据,而MAIN FLASH存放程序。
F1101中只有Information B ,地址是1000H---1080H。

网友:
inflash故意做的比较小,就是为了放置一些重要的数据,比如状态啊什么的,以后上电就不需要从新更改的东西,都可以放在那里面

不过自己感觉还是有点大
最好做成更小点,多做几块

网友:
同意楼上的

网友:
1.信息FLASH 以128字节为一段擦除,主FLASH以512字节为一段擦除;
2. 用JTAG下载时,信息FLASH可以选择是否擦除,主FLASH必须擦除.

网友:
引用:

inflash故意做的比较小,就是为了放置一些重要的数据,比如状态啊什么的,以后上电就不需要从新更改的东西,都可以放在那里面

不过自己感觉还是有点大
最好做成更小点,多做几块
完全同感!

网友:
引用:

1.信息FLASH 以128字节为一段擦除,主FLASH以512字节为一段擦除;
2. 用JTAG下载时,信息FLASH可以选择是否擦除,主FLASH必须擦除.
请问怎么选择是否擦除infoFLASH啊?

网友:
和擦除主FLASH的一样

可以仔细看看iar安装文件的例程

flash_write.s43有详细的例子

网友:
引用:

和擦除主FLASH的一样

可以仔细看看iar安装文件的例程

flash_write.s43有详细的例子
楼上理解错我的意思了吧,我不是问如何擦除信息FLASH,而是问如何在重烧程序时选择擦除或不擦除信息FLASH.

网友:
在仿真的时候需选择不要擦除就可以了

网友:
在哪选啊?我找了半天也没找到,请赐教!

网友:
在仿真状态时的选项中