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救,大家快来看。

楼主:
求救:因不小心,430开发器的插针差错一排,造成目前不能联机。CPU没坏,原来的程序在运行。怎么办?????高人帮忙,谢谢了!!!!

网友:
别着急!MCU没有坏,应该没多大关系,检测JTAG口是否正常?

网友:
JTAG口正常,用另一个板子可以能写入程序

网友:
请教版主:怎样检测CPU的JTAG是否正常?先谢谢了

网友:
其实一般就算你弄错了,也很难烧掉的
电压如何在正常范围内,即使插错,都不会有问题的

网友:
我怎么办

网友:
JTAG口的设计不复杂,一般也就是244,245之类的一组电路,一般不会坏,CPU只要电压不太高,也很难坏的

网友:
Could not find target

网友:
JTAG口试过了,给其他的板子写程序没有问题。

网友:
主要是我现在束手无策,不只从何处查找原因,请教高人,请指点!!!!!

网友:
确定一点,你的外部电路板是不是JTAG口供电的,所有的线是否连接正确,连接正确的基础上,有没有不小心短路的!

网友:
把下位机电源断开一段时间再连接试试.

网友:
JATG 口没坏,用外部电源。CPU在工作,没有短路发生。找不出问题,急!急!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