液晶问题

楼主:
有没有人用过GXM12232的液晶屏。它的V0脚好像要接负压吗?还有它的LED+和LED-间电压是多少。与5V电源直接连接时要串多大电阻。在网上没有找到该屏的资料。谁有?能提供一下最好。谢谢了。

网友:
驱动是不是SED1520

网友:
顺便问一下功耗问题。我用电池供电。液晶屏的功耗还是比较大的。有什么办法能降低它的功耗?

网友:
驱动芯片SED1520

网友:
我用过1次,那时用51单片机的,没考虑过功耗.
V0是直接接地的(可以用).
串的电阻,我用510.

网友:
有A的型号和B的型号的,你是那种??

网友:
http://21ic.com/news/n1587c70.aspx 有一些说明供参考

网友:
是B型号的。内部有时钟发生器。

网友:
但其中无字库。

网友:
是液晶模块?如果是屏不带驱动电路,功耗可小多了。

网友:
用的是SED1520FOA。是液晶模块。

网友:
引用:
作者: 龙龙龙
有没有人用过GXM12232的液晶屏。它的V0脚好像要接负压吗?还有它的LED+和LED-间电压是多少。与5V电源直接连接时要串多大电阻。在网上没有找到该屏的资料。谁有?能提供一下最好。谢谢了。

虽然我没见过这个型号的模块,也不知道是那个厂家的,但是我觉得V0脚是否加负电压是取决于液晶片电压多少而定,如果液晶片本身电压是5V的话,这个脚直接接地就可以啦,但是如果液晶片本身电压大于5V的情况下,这个脚必须加负电压,加的负电压=液晶片电压-VDD电压.
如果模块是5V供电的话,LED+接正5V,LED-接地就可以啦,原则上不需串限流电阻.

网友:
SDEC

引用:
作者: SDEC
虽然我没见过这个型号的模块,也不知道是那个厂家的,但是我觉得V0脚是否加负电压是取决于液晶片电压多少而定,如果液晶片本身电压是5V的话,这个脚直接接地就可以啦,但是如果液晶片本身电压大于5V的情况下,这个脚必须加负电压,加的负电压=液晶片电压-VDD电压.
如果模块是5V供电的话,LED+接正5V,LED-接地就可以啦,原则上不需串限流电阻.

我用的液晶模块。所有的功能集成在一块小印制板上。当然也无法知道它的液晶片的电压。另外。虽然将LED+接VCC可能工作。但看一下其它液晶厂家的参数。就知道如直接接VCC,电流比正常工作大的多。不利于低功耗设置。且会影响液晶屏寿命。

网友:
引用:
作者: 龙龙龙
我用的液晶模块。所有的功能集成在一块小印制板上。当然也无法知道它的液晶片的电压。另外。虽然将LED+接VCC可能工作。但看一下其它液晶厂家的参数。就知道如直接接VCC,电流比正常工作大的多。不利于低功耗设置。且会影响液晶屏寿命。

我挺想知道你这个屏是在那弄来的,连起码的说明书都没有.你也用......

网友:
背光才是液晶的耗电原因,关掉它,用你的430控制一下就行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