仪器仪表的开关键设计

楼主:
51可以通过外部中断和reset脚,430的通过外部中断,reset可以吗?还有别的吗?我看大家的接法都是reset上电复位阿,能否指点

网友:
我是这么干的:
1、按“ON//OFF”键给带Ena××e功能的VR一个开通信号,于是MCU上电
2、“ON//OFF”键同时给MCU一个信号,用程序获得此信号,命名为“POWER KEY DOWN”,保存之
3、置位“POWER ON”标志
4、MCU上电后,通过另一断口,给VR的ENA××E脚提供保持电平
5、再获得“ON//OFF”键的释放信号,命名为“POWER KEY UP”,保存之
6、如果再次检测到“ON//OFF”键被按下,则设置“POWER OFF”标志
7、如果存在“POWER ON”标志以及“POWER OFF”标志,则清除VR的保持电平
8、若检测到“ON//OFF”键被按下,同时“POWER OFF”标志为“1”,则关闭GIE,并使MCU进入LPM3状态
第“8”步很重要,其作用是防止MCU失电时的再次RESET导致关机失败。从语句顺序上讲,本句应在第“2”步与第“3”步之间

网友:
刚才应为很久没人回答,我都要删掉了,结果恰巧看到了你的回答,真是很高兴啊,非常感谢!而且还这么详细!谢谢

网友:
甭客气,以后多交流!